比例阀故障

楼主(2019-06-09):
        比例阀控制,油缸内置传感器,工作状态,油缸抖动大怎么回事?

楼主:
油缸,来回摆动 幅度超过4毫米,不敢确定就是比例阀的问题。更换新阀只能减小摆动量 ,无法根除摆动的问题。此组油缸是控制铜带宽度的,现在的问题就是热轧出的带材 ,边宽不齐。对下一步加工有影响。

网友:
油缸抖动大是什么意思?油缸出现低速爬行可能是液压油中混入了空气,还有一种可能是液压缸的配合间隙有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如何检测出是比例阀故障?

网友:
一个油缸加压,两个油缸泄压,固定在一起共同作用你说的带材,我觉得应该是安装问题,不平行

网友:
是油里面的杂质、水、气造成的故障,应该对油进行净化处理。

网友:
你是哪个行业的

网友(2019-07-09):
液压系统油品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