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螺纹

楼主(2019-06-09):
1.大径62谁有相关标准或图纸给看看。
2.波形螺纹,内外螺纹如何加工?

3.注意这个并不是德标的圆螺纹

网友:
感觉像弄了个弹簧上去一样

网友:
前排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非标螺纹吗

网友:
长这么怪,必有蹊跷。

网友:
减轻螺母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螺纹吗

有相关标准但最大到能查到38

网友:
GBT 6482-2007 凿岩用螺纹连接钎杆??

网友(点评):
感觉像是这个

网友(点评):
最大到38

网友(点评):
查了最大到38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零件。

网友:
头几天有人发了个同样的螺纹...http://www.cmiw.cn/thread-981773-1-3.html

网友(点评):
看了你这个是圆螺纹

网友B:
圆螺纹 DIN405

是这个么?
一楼图纸的数据(螺纹夹角极其圆弧)跟DIN405完全一致。

网友:
这个不是和滚珠丝杠螺纹一样吗,应该是模具轧制的吧,螺母是磨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么?
一楼图纸的数据(螺纹夹角极其圆弧)跟DIN405完全一致。

马总这是德标的圆螺纹,我的是波形螺纹。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2020-07-10):
@未来第一站,这个波形螺纹标准找到了吗?我也在找这种70大径的螺纹标准,好像他们称这种为R70,如果已有答案,请分享QQ1179595142。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