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碾米机

楼主(2019-06-09):
碾米机中间是滚筒,滚筒上有用来带动米的小突起。米和滚筒碰撞、互相碰撞后,表面的壳破裂,并如箭头所示从缝隙中落下。
请问:
1、缝隙大小,是不是以米粒的宽度为宜,即确保脱了壳的米才能恰好掉下去?(我感觉不太可能,米粒有大有小)
2、问号部分的缝隙有必要留吗?滚筒在这边是往上转的,米粒能从这边掉下去吗?
3、怎么确保米都脱了壳呢?有漏网之鱼怎么办?
4、除了滚筒,左右两侧的内壁上要不要也有突起呢?

网友:
应该有风选设备吧。

网友:
碾米机碾一遍,不一定能把米糠脱干净吧?
两边的间隙最好能做成可调间隙,因为米粒宽度大小不均匀。
当脱粒机滚筒旋转时,滚筒和左右两板,的挤压摩擦,会把米粒沿旋转方向带出来。

网友:
去拆个碾米机就知道了,滚筒的两边各有一把刀,可以调整与滚筒的间距。碾不干净可以控制出米量来控制碾米时间,碾米时间越长越干净米越碎,漏网是漏米糠用的,米是滚筒送出的,滚筒上的突起是螺旋状的。

网友:
lz想参考碾米机,研发类似设备?

网友:
用那个缝隙来筛选脱壳的米肯定不合适  脱壳是一个工序  脱壳的同时可以附带送风 也带走一些壳 移送到缝隙处一起掉落  掉落过程中有风道 将剩余的壳送走

网友:
概率,概率,概率,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5楼是见过的人而且最好是轴流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