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小白求教--挖掘机仿真动画

楼主(2019-06-10):
目前在自学SW中,有个教程模拟挖掘机的仿真动画,看完了之后自己跟着做,结果自己仿真出来的结果跟视频教程的不一样,在计算时无法全部计算,所有的步骤和视频教程都有一样,但是就是不能够完成计算,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所有的步骤和视频教程都一样......”
我们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正确 不知道你仿真的具体步骤 所以无法帮你

楼主:
就是按照教程视频中的每一个步骤来做,比如说计算算例参数设置,各个零件配合等等,按照视频教程每一步的详细介绍,然后自己操作,结果在运行计算算例时出现了图中的错误提示,而运行教程视频的案例时能够仿真出来,自己的模型motion却不行,所有零件都是一样的,自己分析了好久,分析不出来,大神能否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步骤和视频教程都一样......”
我们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正确 不知道你仿真的具体步骤 所以无法帮你

就是按照教程视频中的每一个步骤来做,比如说计算算例参数设置,各个零件配合等等,按照视频教程每一步的详细介绍,然后自己操作,结果在运行计算算例时出现了图中的错误提示,而运行教程视频的案例时能够仿真出来,自己的模型motion却不行,所有零件都是一样的,自己分析了好久,分析不出来,大神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模型发出来,不过这个论坛设定有问题,你最好发个网盘链接,不然没人愿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模型发出来,不过这个论坛设定有问题,你最好发个网盘链接,不然没人愿意下载

好的,收到,晚上上传,谢谢大神

网友:
sw的各种指针确实很不人性,还处于flash阶段。

网友:
是否可以像UG一样设置运动函数运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