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标卡尺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9-06-10):
我们要做个类似游标卡尺的卡尺,不过不是游标,大概2.5米。不知道什么材质,要稳定不变形,我就想用类似游标的材质,网上一查,什么答案都有,什么工具钢、高碳钢等等一堆答案,想问下知道的老哥,到底是什么材料

网友:
“什么答案都有”,应该明白意思了。也就是说:材料任意选,铁、钢、铝、塑料等等,甚至木料、硬纸都可以用,任由你选了。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c560c8bcc22bcd126ff0cc5.html

见GBT 1214.1-1996 游标类卡尺 通用技术条件中3.4规定了最低硬度,材料为碳钢、工具钢、不锈钢

网友(点评):
连这种国标都有,真是涨姿势了。

网友(点评):
量具肯定是有标准的。就像1KG是多少也是重量有标准。不然就乱套了。

网友:
碳钢、工具钢、不锈钢

网友:
见过精度0.1mm的塑料的,还是带指针表的。应该具体看用途,如果能用棉花做而且有利测量,那就应该拿棉花做。

网友:
带有镀层的工具钢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碳钢、工具钢都行,就像从设计手册上查到的零件可以选用多种材料的,选其中的一种就行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个材质,这些太宽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个材质,这些太宽泛了

都告诉你是量具钢了,还宽泛?

网友A:
建议就最简单的T8

网友B:
这么长尺寸的测量范围,精度是个难题!

网友:
有事先找GB这事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就最简单的T8

这个可以

网友:
一直不知道,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尺寸的测量范围,精度是个难题!

是的,

网友:
好的是T8A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个材质,这些太宽泛了

4系不锈钢( 例如440C),三丰的卡尺就是这类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