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螺丝

楼主(2019-06-10):
是拧塑料的。前面是平头,由于阴影显得是尖的。

看牙距,似乎是英制?谢谢!!!

网友A:
上下两图螺丝不一样啊,上图是十字槽自攻螺钉,下图是十字槽螺钉

网友B:
自攻,用于有底孔的较软的材料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图螺丝不一样啊,上图是十字槽自攻螺钉,下图是十字槽螺钉

是同一个螺丝,拍照问题。

网友C:
都是自攻螺钉,都需要底孔,只是一个是C型,一个是F型。

建议大家多翻翻紧固件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图螺丝不一样啊,上图是十字槽自攻螺钉,下图是十字槽螺钉

都是自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自攻螺钉,都需要底孔,只是一个是C型,一个是F型。

建议大家多翻翻紧固件手册!

正解

网友:
自攻螺丝

网友:
自攻钉,有长的,也有短的,楼主拿的是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自攻的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手册是个宝 勤翻少不了
困惑和问题 它能解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攻,用于有底孔的较软的材料的场合

对,是平尾自攻。
自攻并不都是尖的。

网友:
自攻螺丝呀,楼主刚从学校毕业的吗?

网友:
都是自攻丝螺钉。一个是平头尾的,一个是尖头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