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气缸,控制两个相反动作的机构,简单,便宜的

楼主(2019-06-10):
准备用一个笔形气缸拖动两滑块重合和分开,但担心滑动时憋死,如果在黑色滑块上加导轨又贵了点

网友A:
哈哈。真的非常好。

网友B:
用直线轴承行不行?

网友C:
没看懂想怎么拖,用夹爪气缸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想怎么拖,用夹爪气缸算了

贵啊,如果那样,我还不如加两个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线轴承行不行?

直线轴承考虑过,我考虑的是,在笔形气缸上加个直线轴承导向,后来装配位置不够,会挡住气管接口,在滑块上加直线轴承,感觉还是可以的。到时我出好图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真的非常好。

大佬,有啥建议吗

网友D:
我没看懂你一个气缸怎么让两个滑块加紧?

网友:
两边黑色的滑块夹紧和张开这样吗?

楼主:
我图可能没有画清楚,现在补充下,我是想让黑色的滑块,夹紧与张开(让电极与产品接触),参照的的机构如下图,想看有没有可以省下直线导轨的机构。看下图

楼主:
因为不加导向的话,我怕会憋死,动作会卡死,磨来磨去,寿命也不长

网友E:
导向是需要加的,一个气缸控制滑块同步同向/反向移动也是可以的,只是加工件要多点,现在加工件价格还是蛮高的,我觉得还不如多用一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向是需要加的,一个气缸控制滑块同步同向/反向移动也是可以的,只是加工件要多点,现在加工件价格还是蛮 ...

谢谢。不行就两个气缸了。之前不用两个气缸。是因为不想把这个夹具做的太大

网友F:
笔型气缸输出力太小了,应该推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型气缸输出力太小了,应该推不动的!

嗯,不加导向估计会憋死,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看懂你一个气缸怎么让两个滑块加紧?

图没有画全,不好意思,可以参考我下面补的图

楼主:
功能实现是没有问题的。有实物机构了。可以看我后面补的图。只是要加导向

网友G:
见附件是否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附件是否你需要的

没怎么看懂,中间圆形旋转用什么驱动,不可能是旋转气缸吧,是普通气缸固定到力臂上吗,还是中间圆盘用齿条与齿轮,再用气缸驱动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