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及高手

楼主(2019-06-10):
请问版主及各位高手: 我扫描曲面出现的问题(两根引导线)如下图
这个图例来自本网站:http://www.cmiw.cn/article-326703-1.html

网友:
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此特征无法生成,因为它会生成自相交叉的几何体。

网友:
扫描一般要做出正确的截面和扫描轨迹,方向也要和截面曲线垂直,否则就拉不出来!

楼主:
真是奇怪了,我有时能画成功,有时不能画出,不知其所以然,请高手解释理由。此特征无法生成,因为它会生成自相交叉的几何体。
到底是哪里自相交叉了????

楼主:
我自己找到问题了。
另外:路径的圆没有必要与椭圆相切,那个圆给什么尺寸都一样,与圆的大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