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桶状的钣金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9-06-10):
圆弧状的钣金是冲压出来的,还是折弯焊接的?如果是焊接的工艺怎么样?请指教

网友:
圆弧模折出来的,下面是一些折弯刀具可以了解一哈。
http://www.ahzwjx.com/display.asp?id=989

网友A:
锅之类的一般都是冲压出来的

楼主:
如果是冲压出来的,那还要做模具,这个成本怎么算呢?如果不冲压怎么做?成本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锅之类的一般都是冲压出来的

2个的薄板,80的深度,好像接近极限值了。

网友(点评):
不会,你看看做唢呐的视频你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头找来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伸!

“拉深”

网友(点评):
俩字调过来,深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个的薄板,80的深度,好像接近极限值了。

可以通过多次拉深实现,就像易拉罐一样

网友:
旋压。量大开模,小就借用的别的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多次拉深实现,就像易拉罐一样

难怪,这个2个厚的板,焊接也很麻烦。如果冲压拉伸,原料板厚可能是多少?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拉伸了

楼主:
现在实物是圆弧那是模具冲压出来的,桶状和圆弧部分再焊接的。红色部分为焊接处。

网友:
我在抖音看过很多这种制造,就是挤压出来,应该属于拉伸件吧

网友:
量小的话就淘宝买不锈钢封头  圆柱那段卷板或者买焊管  两个焊起来
可能尺寸要调整一下 图纸尺寸不一定有现成的

网友:
拉伸出来的,二次拉伸能够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这个2个厚的板,焊接也很麻烦。如果冲压拉伸,原料板厚可能是多少?

具体的东西还是得自己查?

网友:
这个看上去是用双动拉伸液压机做出来的,你可以拿这个成品找做液压机的咨询,看要多少吨的机器做

网友:
我发现没文化的或者伪专业人士很多

网友:
这么大的用旋压

网友:
底部有弧形角,拼焊有难度。

网友:
有种工艺叫旋压,你百度一下

网友:
搜索一下唢呐制作视频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9-07-11):
冲压拉伸或者卷圆焊接

网友(2019-12-26):
样品就大锤小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