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补偿左侧钢带缩短带来的重量减少

楼主(2019-06-10):
(无正文)

网友:
右侧加拉簧

楼主:
?右侧加拉簧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我没太能懂

网友:
钢带闭环可以避免自重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侧加拉簧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我没太能懂

右侧加弹簧,弹簧下面这端固定,上面与钢带连接。当左边没有浮力或浮力减小,左边的重力将拉伸弹簧,建立一个平衡系统。当左边浮力增大,左边钢带上移,弹簧将回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侧加拉簧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我没太能懂

比如说 c 点放一个自收缩的卷尺,拉出来挂到 d 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
你可以把钢带卷起来,这样即使变短重量也不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