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装配图装配螺栓,如何快速插入

楼主(2019-06-10):
什么螺栓都可以

网友:
在螺钉零件里,选择装配后贴合面的边线,添加配合参考,然后装配体插入的时候,鼠标移动到你要插入的孔,螺钉就可以自动配合了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标准库,把数模存在指定文件夹,用的时候直接拖进来装配。

网友:
如果都是一个型号,可以阵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