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sw的toolbox的时候因内存耗尽而失败,求指点

楼主(2019-06-10):
sw的toolbox功能一直用不了,点击插件勾选以后就一直加载直至内存耗尽,如图所示。试了好几次,重装过了好几次,都是toolbox用不了,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QQ:1090171587,成功解决的有偿,请备注来意。谢谢。

网友:
升级电脑配置

网友:
加内存条!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不是电脑配置问题,戴尔G3,基本功能还是ok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与电脑配置关系不大,主要是文件夹里文件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安装包有问题?

网友A:
toolbox库从同事那拷一个过来替代你的安装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box库从同事那拷一个过来替代你的安装文件。

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替换,具体哪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