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时闷车停止

楼主(2019-06-10):
请教各位:6350c铣床卧铣。  用的三面刃铣刀。正常加工。突然有工件加工到一半 闷车  然后交流接触器就弹开 主轴停,把工件退回去,交流接触器又自己吸上  主轴自己又转了
为了排除空气开关问题,已把空气开关短接,交流接触器换的新的

补充内容 (2019-6-15 12:36):
感谢列位热心帮助,现在说明下解决方法,以供有相似故障的朋友参考。
工业扇一台,对着电箱扇就行了  (电箱内如果有热继电器可以调节,我这边机器没有热继电器)

网友A:
还要查热继电器啊。是顺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查热继电器啊。是顺铣吗?

应该是逆铣,铣刀往上挑的   顺铣以前测试过,铣出来的毛 就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查热继电器啊。是顺铣吗?

请问下热继电器在哪里?我看里面就三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小的变压器和空气开关

网友:
拍个电气箱的图看看,正规的电机运行都带热继电器,主回路经过的,输出控制电机控制回路电源

网友:
找个机床电工师傅,再个问题,刀盘多大,刀片磨埙,也夹刀,

网友B:
肯定是电路的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路的问题啦。

谢谢帮助,现在基本怀疑是线路问题了,电扇打开对着电路吹就好些,不吹等起热的时候就不正常了。还没找出来是哪个部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现在基本怀疑是线路问题了,电扇打开对着电路吹就好些,不吹等起热的时候就不正常了。还没找出 ...

找热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