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版CAD问题

楼主(2019-06-10):
遇到一个问题,如图。这里那个自定义的块要做成什么样子。自己做了一个但是里面数字是不变的。求教

网友:
很久不用CAD了,记得要先用   ⊗   标识零件,然后用序号工具标记这个  ⊗    就ok了。

网友A:
如果CAD把需要的做成块,做成块的内容都是无法再编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AD把需要的做成块,做成块的内容都是无法再编辑的。

块好像可以修改和编辑,编辑完记得保存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