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膜和屏幕之间有水汽

楼主(2019-06-10):
保护膜粘在外壳上,液晶屏固定在外壳上,现在产品老化后保护膜会出现右图的这个现象(可能是水汽),保护膜是PC材质的,求大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离远点,或者更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远点,或者更近点

没有空间离得更远,现在基本就是屏幕压在保护膜上了

网友(点评):
不要紧贴就行了,弄薄橡胶垫剪个圈(0.5厚或更薄点就行)

网友(点评):
一点空间没有

网友B:
你这个保护膜质量不行呀,是不是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了?

网友C:
密封不严实啊,不然怎么能进入水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不严实啊,不然怎么能进入水汽呢

产品防护等级就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保护膜质量不行呀,是不是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了?

定制的PC材质,厚度0.25mm

网友D:
可以在PC膜和液晶屏中间加一圈泡棉胶带试试

网友E:
这玩意发热严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发热严重么

不严重,80度到头了

网友:
膜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外壳是自己订制的吗?如果是通用的,可否告知哪里买的
我们有个产品类似结构,不过显示屏没有紧贴保护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PC膜和液晶屏中间加一圈泡棉胶带试试

一点空间都没了

网友F:
撕膜清洁更换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撕膜清洁更换再贴。

现在是这么处理的,但是这样很麻烦,要拆开设备,会增加很多成本

网友:
叫路边上贴手机膜的过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