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请教机械结构

楼主(2019-06-10):
设计了 一款  类似 拖把的  产品   手柄打算使用   类似于喷水拖把的  手柄  这样 可以单手操作

下面的结构是一个  可以  90度翻转 的  部分

现在  问题是  手柄 作用的 行程 太短  了    而下面 90度翻转 要求 的 行程  较长   这个 怎么实现  请教 大神

如有想法  加 我   QQ 1621302261    如果能实现 合理   可以出 设计费  谢谢

网友A:
上面手柄拉紧时,使轴旋转90°,横着的那个板与轴轴中心线垂直,且与轴的位置固定。当轴在起始的旋转0位,横着的那个板处于水平位置;当轴绕其中心轴线旋转45°,横着的板绕轴旋转45°;当轴绕其中心轴线转过90°,横着板处于图中虚线示位置。

网友:
一个简单的传动比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手柄拉紧时,使轴旋转90°,横着的那个板与轴轴中心线垂直,且与轴的位置固定。当轴在起始的旋转0位, ...

不知所云

网友B:
下面 90度翻转 要求 的 行程

有数据尺寸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头像有,,有,,有毒,看着头晕。

网友(点评):
免费治疗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 90度翻转 要求 的 行程

有数据尺寸吗

具体见 图片  带尺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见 图片  带尺寸的

如何恢复?使用弹簧?力矩多大?

楼主:
恢复的 问题 已经 有方案   现在就是     用什么结构  能 实现   手柄  和  下面翻转板 的 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的 问题 已经 有方案   现在就是     用什么结构  能 实现   手柄  和  下面翻转板 的 动作

解决了吗?应该不难的。翻转的东西重量多大?

网友:
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的 问题 已经 有方案   现在就是     用什么结构  能 实现   手柄  和  下面翻转板 的 动作

需要了解翻转物体的重量

楼主:
大概  3公斤

网友:
钢丝绳 + 连杆放大机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 90度翻转 要求 的 行程

有数据尺寸吗

我看着你的头像也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你的头像也好晕

免费治疗颈椎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的 问题 已经 有方案   现在就是     用什么结构  能 实现   手柄  和  下面翻转板 的 动作

弹簧恢复?

操作枪手的手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