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位两通液控阀

楼主(2019-06-10):
想找一个双液控制两位两通液控阀,网上始终找不到,请问各位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插装阀有能实现你这个类似功能的阀,话说你这多此一举的目的是什么,阀太大电磁力不够,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装阀有能实现你这个类似功能的阀,话说你这多此一举的目的是什么,阀太大电磁力不够,还是另有原因?

这套系统中只允许有液压控制

网友:
双液?请问是自造词吗?是要两种液体,还是两条液路,或者别的什么说法?

网友:
听你的描述就是液控换向阀吧

网友:
这种阀不用双液控,单独的液控就行,2位2通没问题,你的预算是多少钱?

网友(2019-08-28):
直接弄个力士乐6c阀,就开p口和b口的孔就完事了,得电p通b,默认状态就是不通了

网友:
过来看看,大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