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油压或是冲压这块的大神看下最优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9-06-10):
这个板是2mm厚的镀锌板,数量为一年2万个,公差要求为GB1804-M,我之前也没有做过冲压或是液压件这一块,一个朋友倒是做这一行的给了我如下的建议,也请大神帮我参考下:
1.普通冲床冲,长腰孔,两头的通孔,中间点的M8的孔分三次冲出来,折弯
优点是模具费用低,普通小冲床就可以完成,缺点是工序比较繁琐,精度比较低;
2.数控转塔冲床,折弯,夹装好后一次冲完
优点是速度快,精度中等,模具费用中等,缺点是数控冲床价格中等;
3.油压机直接压出来
这个油压机他也不是特别熟悉
优点是精度最高,缺点是机床价格最贵,模具价格最贵。

大神们意见如何?

网友:
从成本上分析,如果机床也要买,就把机床费/20000摊到产品里面,最终比较产品价格差异。
如果从效率上来讲,我觉得找个钣金厂,很容易就做下来了,绝对比自己做便宜。
从发展上来讲,数冲适用面比较广,是钣金加工的基本设备,以后用到的概率更大,建议数冲。

网友:
首先搞清你这2万件能挣多少钱,再决定上啥工艺

网友(点评):
问题是工艺才是决定了我能挣多少钱!

网友:
你这应是低档精度的货架类件,建议直接向型材厂定购型材,再小冲床冲冲,成本很低

网友:
考虑一下长远发展以及后续订单,前期的投资有时候是值得的

网友:
我会选择2方案。

网友:
常用的钣金件,按4楼说的做吧,成本最低

网友:
激光下料再折弯

网友:
再压螺母

网友:
我司就是设计生产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