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求加工

楼主(2019-06-11):
机械零件求加工。

网友:
楔形槽和圆环板是焊接在一起的?两端高度分别是1.3mm和0.6mm?这么小?根据你的图我能画出好几个样子来
所以你这图纸功夫不行啊 表达不清让人猜谜 不好

网友:
我的理解是120个楔形槽围成里外两个圆环。

网友:
在圆环面上均布120个楔形槽,用电火花吧

网友:
这个很像蝶形弹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