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做比较划算!谢谢

楼主(2019-06-11):
机加工还是其它的工序!机加工成本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你想加热压出来么,不晓得精度要求怎么样

网友:
加工中心做的成本  或者采用压铸  两个成本都算出来   比较下 就知道选哪种方式了加工了

网友:
没接触过铝合金,不过这么小的件,还是铝合金,怎么喷砂呀??

网友:
坐等大神讲解。同想知道

楼主:
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外形公差负0.2

网友A:
抛开 量  来谈工艺,几乎都没办法谈

网友B:
表面粗糙度没有要求吗,图纸也没标注,直接压铸出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粗糙度没有要求吗,图纸也没标注,直接压铸出来好了。

压铸也考虑过,只是没有做过这种工序,成本高吗?要不要开模?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抛开 量  来谈工艺,几乎都没办法谈

图纸都不好好看,怎么谈啊

网友:
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能不能更换成尼龙之类的?

网友:
批量就去压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纸都不好好看,怎么谈啊

开锻铝模具好了,这个量太小了,很尴尬的量

网友D:
铝型材挤压外框和内圆,然后精密锯床下料,上加工中心加工一次结束。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压铸件,一次性成型,但是会带有一点拔模斜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都不好好看,怎么谈啊

不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型材挤压外框和内圆,然后精密锯床下料,上加工中心加工一次结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锻铝模具好了,这个量太小了,很尴尬的量

确实是!说到点上了!就是量很尴尬!开模划不来,机加工成本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