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伺服电机带1204丝杆可以产生多大的推力

楼主(2019-06-11):
400W松下伺服电机加装50齿同步轮,和米思米1204丝杆加装25齿同步论,可以产生多少KG的推力。求高手告之。

网友:
一般伺服电机输出轴装的同步带轮会比丝杆上的小,这样输出扭矩有增大的效果。楼主的安装方式会导致电机输出力打折扣,但转速会增加一倍。
而且要计算扭矩,首先要知道电机额定输出扭矩是多少?

网友(点评):
反了吧 一定条件下 速比增大 输出扭矩才增大 你从动轮比主动轮还大 成增速了 输出扭矩只会变小 这样还要注意伺服电机的最大扭矩 别超了

网友:
1204的螺距是4mm,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min,你这个增速之后相当于6000转/min,也就是100转/秒,转化成距离100*4=0.4米/秒。
根据公式P=FxV,  400W=Fx0.4米/秒, F=1000N, 考虑个传递效率0.9   F=1000*0.9=900N.
但是这么大的伺服电机配合这么小直径的丝杠,完全不合理。

网友:
电机额定扭矩:T=9550*0.4/3000=1.27n*m,减速一半,扭矩增加一倍1.27*2=2.54N*m。丝杠提升力 F=2*3.14*0.9*2.54/0.004=3589N

网友(点评):
理论扭矩没错,但是1024 这么小的丝杆,一般承受不了 这么大的扭矩、、、、、1024的丝杆 通常也就能带动20-30KG左右的物体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如果传递不了。那么伺服电机的轴径或是减速机的轴径怎么定?

网友:
严格审题,楼主这加同步带轮是要升速吗?还是搞反了。松下样本没有,小惯量三菱伺服400W额定转矩是1.3N.m,升速后就变成0.65牛米,螺距4,外径12,T.d=F.t,F应该是1950牛,即使不走三千转每分,伺服电机应该按额定转矩使用,最大转矩不可长时间使用

网友:
公式可能选错了,好像不用乘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