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齿条

楼主(2019-06-11):
不完全齿条驱动齿轮转动,如何计算齿条的齿数,保证齿轮可以转动90度,例如齿轮m=2  z=20 压力角20 ,直齿轮

网友:
齿轮20个齿,90度就是5个,下面齿条也五个,对不对...

网友:
建议用完整的齿条,齿轮安装单向轴承

网友:
你这怎么间歇?你这齿条驱动还不是要往复?这就不是间歇机构了。齿条用完整的,用丝杆和电机控制往复运动就好了,配个气缸加限位也可以。

网友:
齿轮也可是不完全齿轮。

网友:
90度的精度有多少?差一点儿有没有关系,其实可以在3D里面仿真看它是否旋转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