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分料机

楼主(2019-06-11):
制作一个分料机,由于料的粘性太大总是黏在分料叶片上,求教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或者是否有某种材料不易粘的。

剖开示意图

剖开示意图

分料桶示意图

分料桶示意图

网友:
物料是什么  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物料是什么?知道粘性是因为什么产生的,才能知道怎么去解决

网友A:
你这下面就一个卸灰阀。如果是粘性材料,不要使用这种重力式的卸料方式。当然,要看卸料的属性了。加热,冷却,压缩空气冲涮等等。

网友:
表面喷PTFE,

楼主:
物料是发酵出来的豆鼓,有一定的粘性,制作这个分料机就是要将这些豆鼓均匀分装入盘,然后送入风干房进行风干,风干以后就可以装袋出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下面就一个卸灰阀。如果是粘性材料,不要使用这种重力式的卸料方式。当然,要看卸料的属性了。加热,冷 ...

物料是发酵出来的豆鼓,有一定的粘性,制作这个分料机就是要将这些豆鼓均匀分装入盘,然后送入风干房进行风干,风干以后就可以装袋出售了

楼主:
物料是发酵出来的豆鼓,有一定的粘性,制作这个分料机就是要将这些豆鼓均匀分装入盘,然后送入风干房进行风干,风干以后就可以装袋出售了.
表面喷PTFE为何不会黏?

网友A:
螺旋推进器,可以定量推出,不要使用卸灰阀。

网友:
震动料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推进器,可以定量推出,不要使用卸灰阀。

豆鼓被挤压会相互黏连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推进器,可以定量推出,不要使用卸灰阀。

豆鼓与豆鼓之间经挤压会相互黏连结块

网友:
了解一点点的工程塑料,PTFE手感滑,软,也看到过好多零件要求喷涂PTFE的,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豆鼓与豆鼓之间经挤压会相互黏连结块

这样说来,只能在卸灰阀的表面上喷涂纳米防粘材料了,外加一点喷吹空气,就不会粘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只能在卸灰阀的表面上喷涂纳米防粘材料了,外加一点喷吹空气,就不会粘连了。

现在又有个问题是分料页片转动与上方落下来的料之间形成一个逆向的力,将豆鼓挤压秤砣了

网友(点评):
卸灰阀本身就具有破坏性的,豆鼓需要完整哟,所以下料装置选择不合适啊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怎么保证每一个包装是一样的重量?而且还要装袋~~~~??

网友:
提高叶片的光滑度,减小接触表面的摩擦。

网友:
用绞龙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料是发酵出来的豆鼓,有一定的粘性,制作这个分料机就是要将这些豆鼓均匀分装入盘,然后送入风干房进行 ...

这个是聚四氟乙烯,也叫铁氟龙,不粘锅的涂层,我们在做有油的零件送料时接触面会喷上它,效果还可以。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个问题是分料页片转动与上方落下来的料之间形成一个逆向的力,将豆鼓挤压秤砣了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前道工序是怎样的,如果是我,不会选择漏斗以及卸灰阀这种结构,因为粘连和下料问题都不好解决,而且定量分装也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用可推出的定量容器,类似注射器,真空吸入,或者压力压入,然后活塞推出,在喷嘴处因自身重力断裂,进入包装容器,不过真实环境很恶心人哈,自己脑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怎么保证每一个包装是一样的重量?而且还要装袋~~~~??

只要考虑分料的问题,后面的工序不在考虑范围,谢谢!

网友:
用注塑机的原理,就可以实现,用螺纹传动送料,在用气缸或液压缸直接推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考虑分料的问题,后面的工序不在考虑范围,谢谢!

利用离心,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