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怎么斜边怎么折边

楼主(2019-06-11):
靠山怎么靠啊,批量做的时候

楼主:
红线和绿线是折弯线,向上折90度

网友:
挡铁是可调的...完全可以一道序一道序的做,或者做两套挡铁

网友(2019-07-19):
增加折弯边靠位或者在折弯线位置打刻印线

网友(2019-09-03):
割个小缺口也可以

网友A:
做简易 靠位治具折

网友:
切一小段线

网友(2023-08-27):
引用 网友A:
做简易 靠位治具折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