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塑料圆丝 称重或者点数方案(直径3毫米长度760毫米)

楼主(2019-06-11):
一种塑料圆丝目前是人工称重的(根据重量确认数量)

参考了一些设计 做了一个原始的模型测试,用齿宽近似圆丝直径的同步带 发现效果不好 主要表现在塑料丝互相交叉 无法点数。
发不出优酷的视频 只能放在附件内了。

设计速度是 12秒110根可以称重(正负2克)也可以数根数

求指导

网友:
3d打印线材盘卷?挤丝机直接盘卷还是大卷分装公斤装小卷?
测算一下时间怎么样?一台稳定的挤丝机或者盘卷机,输出速度基本是恒定的,这样根据时间切断即可

楼主:
挤出机 出来定长切割没问题
因为直接是这种一段一段长度的出货的,要点数量
110根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挤出机 出来定长切割没问题
因为直接是这种一段一段长度的出货的,要点数量
110根一把。

花10点威望下载了

网友(点评):
挤出机切断的时候计数不行吗??

楼主:
10个威望,应该怎么样补偿给你。

挤出机每次出12根,每次需要的根数是110根和96根。
所以从挤出机那里直接点数是有不便之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个威望,应该怎么样补偿给你。

挤出机每次出12根,每次需要的根数是110根和96根。

96根正好是切8次,110就9次再手工加两根也行啊,也比大捆再分装简单很多。实现自动化就计数器连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