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5智能扣件 总是默认扣件为高强度螺栓 不能改其他的类型

楼主(2019-06-11):
各位大侠:solidworks2015 智能扣件 总是默认扣件为高强度螺栓,不能改其他的类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贴个图片上来,看看你是在哪个地方做的设置,不能修改?

网友A:
应该是你做的空是直接拉伸切除或者是简单直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做的空是直接拉伸切除或者是简单直孔吧

就是这样的联结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联结方式。

我前段扣件也这样,据说是简单直孔或者是拉伸切除特征的话默认就是高强度螺栓,如果想自动扣件的话最好用异型空向导做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扣件也这样,据说是简单直孔或者是拉伸切除特征的话默认就是高强度螺栓,如果想自动扣件的话最好用 ...

谢谢,我按你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