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方向行走小车的导向和导轨设计

楼主(2019-06-11):
各位大神,关于地面往复运动的小车(类似RGV)导向方式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比较成熟的案列给借鉴一下。现在设计的采用双轴承导向感觉不是很牢固。而且采用地面打膨胀螺栓固定,位置容易偏离。

网友A:
首先,是干嘛用的?负载大不大?小车的运动路线是不是不变的?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然后才好知道它该用什么驱动,用什么做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干嘛用的?负载大不大?小车的运动路线是不是不变的?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样?然后才好知道它该用什么 ...

用来将200公斤料车举起然后平移。线路停止点都是固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在正负5毫米。

网友:
预埋工字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将200公斤料车举起然后平移。线路停止点都是固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在正负5毫米。

用工字钢做地轨或槽轮的方式,同步皮带传动,电机可以是伺服的,估计三相交流电机也行,反正精度不高,可以参考机器人第七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