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拆就拆(6)-锯床液压系统维修的一波三折

楼主(2019-06-11):
没错缸的密封确实磨损很严重,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为什么从原理图上就可以分析出必是这个两位的换向阀问题

总结:液压现场十分重要,不亲自上手学不到真正的东西,谨记!吃透原理图,要一遍遍分析。

网友:
前辈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装个换向阀呢?

网友(点评):
快速下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自身的经验。我又多了一次去车间装逼了的机会。

网友:
实际操作加理论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A:
同问,加装换向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非工作状态时快速下降?

网友:
那个两位两通的电磁阀就是快速下降用的。工件夹好后,锯子通过这个阀快速下来,快碰到工件是停下,然后开启锯子后使用切割进给速度(那个单向调速阀来控制)。

网友B:
换向阀坏了应该是只能常开,那么三通阀在右侧状态时,回油直接通过换向阀回油箱了而不经过节流阀,节流阀短路起不到调速作用了。这时候换向阀应该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
在换向阀那个油路上加上调速阀怎么样

网友(点评):
没有意义。

网友:
这个是快落阀,也可能只是卡住了。顶一下阀芯看看,再不然敲敲。

网友(点评):
手动用细的六角扳手顶过,确实坏了,

网友:
理论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加装换向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非工作状态时快速下降?

换向阀是为了上升啊,不可能下来了不上去啊

网友:
我感觉楼主跟我差不多,都是只懂皮毛,然后逐步排除,我前几天也是一个油缸自己往跑,判断密封圈不好,拆开的确不好,换了密封圈还是不行,换电磁阀还是不行,换阀板还是不行,再打开油缸,发现油缸活塞与活塞杆螺丝松了,我第一次拆也是松动,我前面装的时候还点了点电焊,结果还是松开了,第二次加销钉解决问题

网友:
总结得不错,原理图对液压系统非常重要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B:
换向阀坏了应该是只能常开,那么三通阀在右侧状态时,回油直接通过换向阀回油箱了而不经过节流阀,节流阀短 ...

这个是正解,所以楼主说要看原理图,谢谢两位大师的分享

网友(2019-10-05):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读书时没有好好学液压,来学习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一个钢材市场的一台旧剪板机坏了,我给厂家打电话,想要一份电路图和液压原理图,厂家给了一个售后的电话,结果售后之家说,“给你图纸干嘛,给你你也看不懂,不懂机器瞎搞油”直接电话挂了。

网友(2020-05-27):
我遇到过比你这更复杂的问题,跟你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我们在遇到这种问题时通常都会先检查调速阀(节流阀)再检查换向阀,不得已才检查油缸。如果锯架稳得住,就说明举升缸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