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的轴承计算器在哪里?

楼主(2019-06-12):
大家好,请问请问SolidWorks的轴承计算器在哪里?
以下为在帮助里看到的:

轴承计算器对话框
轴承计算器 对话框用于计算轴承能力级别和基本寿命值。

单击 轴承计算器  (Toolbox 工具栏)或 Toolbox > 轴承计算器。

轴承类型
草图        显示选定轴承类型的草图。
标准
轴承类型
轴承
单位
指定属性单位。 选择 US(英制)或 SI(公制)。

可靠性
为选定的轴承指定所需要的非故障率,此用于基本寿命计算。
能力
指定如何决定能力。 选择计算,使轴承计算器计算能力,或如果能力已知,选择额定。

镗孔        指定镗孔大小。
外径        指定外直径。
# 滚珠        仅限滚珠轴承。指定滚珠数。
滚珠直径        仅限滚珠轴承。指定滚珠直径。
# Rollers        仅限滚柱轴承。指定滚柱数。
Roller Diameter        仅限滚柱轴承。指定滚柱直径。
能力        指定能力。 如果您选定 额定,请输入一个值。 如果您选定 计算,请单击 求解能力。
除要计算的属性之外,为剩余的输入属性键入数值,然后单击解出。        计算能力。
装载
对等载荷        为轴承指定组合的径向和推冲载荷。
基本寿命
旋转寿命        指定轴承百万次旋转的寿命。 轴承计算器会在您单击求解寿命时计算此值。
速度        指定每分钟旋转的速度。 输入一个值以计算 小时寿命。
小时寿命        指定轴承的小时寿命。 轴承计算器会在您单击求解寿命时计算此值。
求解寿命        计算旋转寿命,并在指定了速度时计算小时寿命

可是我点toolbox,没有发现轴承计算器。大家的有么?谁能指点以下为什么?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算的,不用软件。

网友:
第三方的插件吧。

网友(2019-09-27):
SolidWorks中有两个toolbox的插件,需要加载这两个插件,然后点击toolbox就会出现轴承计算器等很多计算工具。希望对看查看本帖的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