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与钢谁传递震动的能力强?

楼主(2019-06-12):
用在设备轨道上,行走部件是特种钢,轨道是锡青铜或者轴承钢,这是问题就出现了,在这两种材质同样外形尺寸,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哪个产生噪声更大,或者哪个传递震动的性能更大?请高朋指点,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是静压导轨吗?导轨表面有油膜支撑,吸收振动,所以那种材质都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静压导轨吗?导轨表面有油膜支撑,吸收振动,所以那种材质都差不多的吧

异形界面导轨,主要是给运动件做局部路线导向的。

网友:
记得轴承钢Q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轴承钢Q指高

抱歉,请问您所说的“Q指”是屈服强度吗?也就是轴承钢的强度高,抗震性能好?

网友:
是衡量振动衰减的指标,越高传递振动越厉害

网友C:
应该是钢,弹性模量大的传递的多,铜质软,会消耗能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钢,弹性模量大的传递的多,铜质软,会消耗能量的。

是与强度和硬度有关吗,还是只与弹性模量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与强度和硬度有关吗,还是只与弹性模量有关?

显然和这几个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与强度和硬度有关吗,还是只与弹性模量有关?

与材料阻尼有关,是材料本身特性。百度查到:材料阻尼是材料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之一,是阻尼的一种主要形式,它代表了依靠材料本身的阻尼特性消耗机械振动能的能力,其取值大小直接影响到结构动力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和应用价值。由于阻尼材料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材料的阻尼特性也是很复杂的,要想建立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来表示其性能也比较困难。
高阻尼合金:阻尼性能在很宽的温度和频率范围内基本稳定。应用较多的是铜-锌-铝系、铁-铬-钼系和锰-铜系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和这几个没关系

嘿嘿,我还真不知道,是查度娘了解的,正好跟我在设备上摸的一样——铜导轨震动大,钢的震动小几乎没震动。但也可能本身钢受力情况也不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材料阻尼有关,是材料本身特性。百度查到:材料阻尼是材料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之一,是阻尼的一种主要 ...

好复杂,可我只想知道,GCr15与铸造铍铜谁可能产生的噪声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还真不知道,是查度娘了解的,正好跟我在设备上摸的一样——铜导轨震动大,钢的震动小几乎没震动 ...

哦,结构的刚度是第一位的,要使其远离n阶的谐振频率,相当其次才考虑材料对振动的衰减问题。同样结构尺寸一般钢材总是刚度大大于青铜类,所以振动小。
所以说到Q值,绝大多数搞机械的人,都没听说过,这很小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