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和带破坏阀的真空阀的应用

楼主(2019-06-12):
曾经做过的设备用到的吸盘都是选用的简单的真空发生器,得电后吸盘即可工作,失电即可放下物件;目前看到一台设备采用的是带有破坏阀的真空阀,吸盘工作需要真空阀得电,放下物件需要破坏阀得电
想请教一下大家,选用这种阀是因为真空度高还是什么
吸盘吸取的物件是一个5kg左右的铁盘

网友:
破坏阀的作用是:
断开真空后,如果吸盘与工件表面间隙非常小时,外界空气无法进入吸盘与工件之间,那么此时工件与吸盘之间仍然是负压,工件无法脱落。
此时破坏阀打开,通过吸盘管路向吸盘与工件之间吹入高压气体,破坏点工件与吸盘之间的负压,使工件从吸盘上脱落。

网友:
带反吹主要是为了真空关闭时快速下料,避免真空保压导致的误操作,有时是为了提高抓取节拍。
但反吹阀往往还需要配一个止回阀,避免真空阀工作时串气。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止回阀这部分没有想到 至于快速下料 常规真空发生器 加上自重基本也是没什么延迟的

网友:
补充一点:
有时候现场环境比较差,比如有粉尘或者物料表面有很多杂质的话,抓取之前先用反吹阀吹气,然后再抓取,可以保证真空系统的长时间可靠运行。

自重释放和反吹释放还是有差异的,只是说这种差异是否可以忽略。如果是高速抓放,毫秒级的差异都会影响最终的效果。如果几十秒一个节拍,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网友:
有时破坏真空还有一个作用是为了码垛更整齐,节奏更快。因为使用真空阀吸附物件后关闭真空阀,吸盘与工件可能还有一定负压吸附,如果此时挪开吸盘势必带偏已经放下的工件,这是使用破坏真空阀就可以是吸盘与工件快速分离,从而不影响码垛效果。

网友:
学习路各位大神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  咨询过SMC厂家   破坏阀的作用99%体现在加快吸放节拍   带有破坏真空功能的真空发生器对真空度没有任何帮助   在选型的时候  只需要考虑吸放动作是否需要立即完成  普通的真空阀在停止供给时 内部还是带有一些负压  节拍过快时 吸盘回升可能带动物件,偏离位置

网友:
主要就是防止带料吧!一般做小的质量比较轻用的多,你这个5KG  按是道理不需要靠自重就可以。

网友(点评):
是的 后面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