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偏差】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9-06-12):
教科书中关于基本偏差的解释,基本偏差是指用来确定公差带相对于零线位置的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是指靠近零线的那个偏差。

因为:同一个尺寸,精度等级不同时,虽然公差不同,但基本偏差相同,

而且:精度等级越高,公差越小,

所以:根据极限的原理可得,精度等级极限高时,公差为零,

因此:基本偏差的意义并不是如教科书所说——“确定公差带的位置”,而是设计者的理想尺寸(最希望获得的尺寸),

以上分析对吗?

网友:
不正确。

1、标准偏差是统计学概念 ,是用来度量数据分布的分散程度之标准,用以衡量数据值偏离算术平均值的程度。
      公差指允许的,最大极限尺寸减最小极限尺寸之差的绝对值的大小,或允许的上偏差减下偏差之差大小。
    当同数值尺寸,精度等级不同,公差也会不同,但是制造出来的统计偏差可能会相同。
   这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搞清楚。

2、在现有技术下,制造公差不可能为零,不管精度等级是多少。

3、设计者希望获得的尺寸叫做公称尺寸,公差带表示:设计者允许公称尺寸的偏移量。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基本偏差,

网友(点评):
公称尺寸都不一定在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之间,会是设计者的理想尺寸?

网友:
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规定了公差位置范围或者理解成实际想达到的尺寸

网友:
不能说是设计者的理想尺寸,而且说实际能做出的精度,否则又要被现场说:拍脑袋!

网友(点评):
只讨论基本偏差,不讨论公差,

网友(点评):
公差和精度有关,基本偏差和精度无关,

楼主:
|yien发表于 06-12 12:53不正确。

1、标准偏差是统计学概念 ,是用来度量数据分布的分散程度之标准,用以衡量数据值偏离算术平均值的程度。

      公差指允许的,最大极限尺寸减最小极限尺寸之差的绝对值的大小,或允许的上偏差减下偏差之差大小。

    当同数值尺寸,精度等级不同,公差也会不同,但是制造出来的统计偏差可能会相同。

   这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搞清楚。

2、在现有技术下,制造公差不可能为零,不管精度等级是多少。

3、设计者希望获得的尺寸叫做公称尺寸,公差带表示:设计者允许公称尺寸的偏移量。
公称尺寸都不一定在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之间,怎么会是设计者的理想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称尺寸都不一定在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之间,怎么会是设计者的理想尺寸?

???

如果不是理想尺寸,那设计者还定这个尺寸干嘛?

给的公差只是妥协制造、装配误差。

另外:
公称尺寸公称尺寸又叫名义尺寸,它是对零件设计时指定的尺寸。是标准中规定的名义尺寸,是用户和生产企业希望得到的理想尺寸,在这种名义尺寸之下,只有根据不同种类的配合,给定了不同的公差,这才是机械加工的实际掌握的尺寸。

楼主:
|yien发表于 06-14 08:40
???
如果不是理想尺寸,那设计者还定这个尺寸干嘛?
给的公差只是妥协制造、装配误差。
另外:
公称尺寸:公称尺寸又叫名义尺寸,它是对零件设计时指定的尺寸。是标准中规定的名义尺寸,是用户和生产企业希望得到的理想尺寸,在这种名义尺寸之下,只有根据不同种类的配合,给定了不同的公差,这才是机械加工的实际掌握的尺寸。

在过盈配合φ90R7/h6中,
孔的上下偏差分别为(-0.038,-0.073),
轴的上下偏差分别为(0,-0.022),
孔和轴的基本尺寸都是φ90,
难道设计者设计时,最希望将孔和轴的尺寸都加工到φ9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过盈配合φ90R7/h6中,
孔的上下偏差分别为(-0.038,-0.073),
轴的上下偏差分别为(0,-0.022),

“妥协制造、装配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