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快锁?

楼主(2019-06-12):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快锁,圆孔里插入一个东西,防止锁扣打开,而且在旋转时,不会甩出来,需要打开时,又能快速拆开。

网友A:
做个槽口,用拉簧拉住就可以了

网友:
插销不行的吗?

网友:
能够实现的方法还是很多的,也可以常识用手动夹钳的自锁机构。

网友:
自重落锁!

网友:
过死点即可,还担心开就在把手那里加一个卡扣卡住

网友:
可不可以参考下弹性圆柱销的模型

网友B:
常闭插销,弹簧锁紧,杠杆打开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槽口,用拉簧拉住就可以了

很好的方案!+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闭插销,弹簧锁紧,杠杆打开的方式

这种比较可靠,下部底板安装一压缩弹簧,弹簧上段设计拉紧环,当压下的杠杆落下时勾住弹簧的拉紧环。

楼主:
这个安装尺寸太大

网友(点评):
大小很多规格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