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2crmo 硬度35hrc 螺纹10-32unf 多玛丝锥首件断刀的改进方法

楼主(2019-06-12):
加工42crmo  硬度35hrc  螺纹10-32unf  多玛丝锥首件断刀的改进方法

网友A:
一般这种比较难加工的先退火处理一下,加工完之后再热处理

网友:
用更好一点的丝攻

网友B:
什么机床?转速多少?底孔多少?什么类型的丝锥?这些信息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床?转速多少?底孔多少?什么类型的丝锥?这些信息越详细越好

机床是丽伟机床vmc800   螺纹加工的参数不应该都是根据螺纹情况设定的吗   应该是用同样的参数吧

网友(点评):
如果参数都一样,应该出个什么标准的吧,为何每个品牌的丝锥都会有自己的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比较难加工的先退火处理一下,加工完之后再热处理

不能退火,影响进度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改

网友:
这个因素很多的,孔大小,孔口有没有倒角,夹具,转速进给,丝锥质量,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床是丽伟机床vmc800   螺纹加工的参数不应该都是根据螺纹情况设定的吗   应该是用同样的参数吧

是应该根据螺纹的情况设定,但是切削参数要根据加工工件的材质和丝锥的材质和品牌来决定的,如果转速过快的话,也可以导致丝锥断裂的,底孔过小也可以导致丝锥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应该根据螺纹的情况设定,但是切削参数要根据加工工件的材质和丝锥的材质和品牌来决定的,如果转速过快 ...

原来的转数是300   原丝锥为osg   螺旋角10度   段的丝锥为多玛   45度螺旋角   有避空的细颈  在细颈处断裂  。如果更改参数应该多大合适。如果更换刀具,应该注意哪些刀具尺寸的更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转数是300   原丝锥为osg   螺旋角10度   段的丝锥为多玛   45度螺旋角   有避空的细颈  在细颈处 ...

转速不太高,可以的,看看牙尖是个什么状态,有没有可能是底孔留得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太高,可以的,看看牙尖是个什么状态,有没有可能是底孔留得太小了

底孔已经留到最大了

网友C:
丝锥是你自己选的还是厂家选的?丝锥材质有没有选对?一般你这个材料硬度,需要用粉末冶金的丝锥,普通丝锥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锥是你自己选的还是厂家选的?丝锥材质有没有选对?一般你这个材料硬度,需要用粉末冶金的丝锥,普通丝锥 ...

粉末冶金的   丝锥是厂家选的

网友(2019-08-16):
看你图片,丝锥材质是HSS-E,这个不是粉末冶金。
别的牌子首件也断吗?
是否把工况详细描述一下?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HRC35的话,这种普通丝锥有点干不动了。选个能断屑的丝锥,最好用内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