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架子如何给外协折弯的工程图

楼主(2019-06-12):
比如公司内部用第一个图,给外协的时候我目前只能用第二种方式。
有没有别的方式,不需要手动注释数量。

网友:
零件结构比较简单,在第一张图中件4,5,6的零件图(零件结构尺寸,加工面的表面粗糙度)可以在一张图里全部表达出来。

网友:
一个工程图文件里可以包含N张图纸,所以可以第一张图纸是企业内部用图,第二张是外协用图,编号加以区分即可。数量可以用bom表控制

网友(点评):
大侠,SW一个工程图里面第二张图开始,BOM表无法标注零件的序号怎么办,SW2018的版本不像以前一样可以一个图里面N张

网友:
简单图纸,明细表显示数量,总图能显示的就在总图上标注,其余的可以在图纸空白处单拉二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