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装配问题

楼主(2019-06-12):
请问外径100~200的深沟球轴承往工件内孔里装,要达到找正位置后用手用力就能推进去或者用榔头轻轻就能敲进去的效果,对工件的内孔加工有什么要求?或说采用哪种配合?谢谢!

网友:
得看具体情况的     要看轴承内圈随动还是外圈随动,轴承与轴、与孔的配合也是有关联的,也要考虑受力和转速

楼主:
轴承内圈随动,低转速。

网友:
用哪种要看轴承内圈转动还是外圈转动?

网友A:
G7,装配效果很好。

楼主:
轴承内圈转动

楼主:
采用间隙配合还是过渡配合?

楼主:
另外,谁有轴承制造精度方面的资料?

网友:
建议过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装配效果很好。

你好!能加个微信吗?我13780236285

网友(点评):
一张表格,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表格+各品牌轴承样本的要求

楼主:
12楼的表格显示的是轴承与轴的,那轴与外壳的呢?

网友C:
我一般都用JS7,整体感觉还好
M或N的不好装,H的一不小心又太松了

网友:
“正位置后用手用力就能推进去或者用榔头轻轻就能敲进去”这要求直径200的话,单边得有0.03mm左右的间隙吧。

网友(点评):
看光洁度,汽车轴承大1.5轻拍就推进去了

网友:
间隙配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用JS7,整体感觉还好
M或N的不好装,H的一不小心又太松了

楼主要求能放进去,或轻敲进去。这只有H7了。JS有时要压装。G7才是真的松,上下限都松。

网友:
你的要求,过渡配合可以满足

网友:
要用手用力推进去 说明工件内孔偏大 如果您想要达到轻松装进去的效果,工件加工可以负1到2丝会好装一点,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表格+各品牌轴承样本的要求

你好!能加个微信不?137802362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求能放进去,或轻敲进去。这只有H7了。JS有时要压装。G7才是真的松,上下限都松。

你好!能加个微信不?13780236285

楼主:
还有哪位有好的建议?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303扁钢 http://www.y12cr18ni9.com
303异型钢 http://www.y12cr18ni9.cn
易切削钢 http://www.wanhuajs.cn
303研磨棒 http://www.wanhuajs.net

网友:
既然要干这一行,买一份机械设计手册或金属切削手册,里边内容齐全,既标准又专业,比你这样发帖问要强多了。

网友:
过渡配合。轴承一般情况是外圈基轴制,内圈基孔制。然后就选孔轴的公差。

网友:
轴承做标准件,用基轴制,过盈配合,查机械设计手册对应的工件尺寸。

网友:
一般来说是间隙的 以H7居多,普通的轴承只要对正,直接可以用手装进去,因为间隙相对大些。紧密的或者有些还需要配磨的那种一般间隙不大,用手装就不好装了,用塑料锤轻敲装配或者用加热轴承套的方式装配比较好。当然有些轴承用在其他场合或者与外圈承受圆周载荷的配合就可能是过度或者过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