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接头尺寸确认

楼主(2019-06-12):
工厂有一台水冷机要配进出口水管接头,供应商提供了样本册,但技术电话是台湾的,打不通;所以发帖问问社友,这里写的:冷凍水出口1(inch),怎么是英尺?

楼主:
一般情况下,别人的样本册都会写PT或R或G啊,不懂它这个怎么写英尺?

网友:
直接问供应商就行了,有可能是法兰连接。

楼主:
|闲来无视发表于 06-12 16:53直接问供应商就行了,有可能是法兰连接。
电话是台湾的,我还在网上找内地的供应商。。。

网友:
管口有连接法兰吗?这只是表示水管路的公称直径是1inch。

网友:
没说清楚,不好意思。目前常用的连接方式是法兰和牙及活接等等。PT,Rc,rc都是牙的连接方式,我刚刚说的是连接方式,   管口尺寸1“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管径。塑料管有美标,日标,国标(欧标),如果是不锈钢管就大同小异。,楼主问这个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是连接问题还是找管的大小??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12 17:03管口有连接法兰吗?这只是表示水管路的公称直径是1inch。
前辈说得有可能,实物我没见过,我让工厂同事拍照片给我,一直没发过来~

楼主:
|闲来无视发表于 06-12 17:18没说清楚,不好意思。目前常用的连接方式是法兰和牙及活接等等。PT,Rc,rc都是牙的连接方式,我刚刚说的是连接方式,   管口尺寸1“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管径。塑料管有美标,日标,国标(欧标),如果是不锈钢管就大同小异。,楼主问这个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是连接问题还是找管的大小??
感谢大神解释,我就是想问联接方式。如果冷水机出口是法兰的联接方式,而我设备上的进水管是内径9的,那这就麻烦类,两个孔径相差太大,不好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解释,我就是想问联接方式。如果冷水机出口是法兰的联接方式,而我设备上的进水管是内径9的,那这 ...

设备是不是选的有问题?管径差这么大?还是先不要下结论,你先看看冷水机的流量和流速与你的设备的流量和流速,这些参数匹配不匹配?

网友:
inch

英 [ɪntʃ]   美 [ɪntʃ]

n. 英寸(长度单位 )

网友:
1英寸是DN25的管,1又1/2英寸是DN40的管,1/2英寸是DN15的管,冷水机出来的管一般都没有法兰的,一般都是螺纹。楼主说你的进水管径是9,是什么进水管啊?工业冷水机里面有水箱,而且有好多个接头的,水箱补水,水箱排水,水箱溢流,还有冷水出水,冷水回水。你的管径是9如果是水箱补水那应该没问题,因为水箱的水一般不会变少。

楼主:
|176387393发表于 06-13 10:201英寸是DN25的管,1又1/2英寸是DN40的管,1/2英寸是DN15的管,冷水机出来的管一般都没有法兰的,一般都是螺纹。楼主说你的进水管径是9,是什么进水管啊?工业冷水机里面有水箱,而且有好多个接头的,水箱补水,水箱排水,水箱溢流,还有冷水出水,冷水回水。你的管径是9如果是水箱补水那应该没问题,因为水箱的水一般不会变少。
大神正解,今天我下载到现场设备对应的样本册,也联系了供应商,不是法兰连接,是管螺纹链接的,只是像你说的一样,螺纹比较大,R2。我这边焊接工装是接到水冷机的出水口,管子是内径9左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供应商已经发设备实物图片给我,是R2外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