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拉伸方面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9-06-13):
哪位大神请指导一下,普通冲床对于这种3.5厚度的S355MC或Q345B材料,产品总高度33mm,外径168mm,内R角为R2.0能拉伸吗,有什么注意事项(本人拉伸方面小白),谢谢

楼主:
目前公司没有油压机,只有80T/160T/250T/315T冲床

网友A:
冲床的变形速度太快,不行,太快了,不利于金属纤维的流动,容易撕裂,只能用液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的变形速度太快,不行,太快了,不利于金属纤维的流动,容易撕裂,只能用液压机。

速度调慢些能行吗(订单量不大,不值得上新设备)

网友(点评):
量不大,就委托出去呢,赚点差价

楼主:
引用 楼主:
速度调慢些能行吗(订单量不大,不值得上新设备)

冲床没办法生产吗

网友B:
圆角太小,不建议小于3个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角太小,不建议小于3个壁厚

内R角要做到5.0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R角要做到5.0怎么样

你的壁厚就有3.5,5还是小了,做到1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壁厚就有3.5,5还是小了,做到10差不多。

如果R角能做大的话可以在冲床上生产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调慢些能行吗(订单量不大,不值得上新设备)

冲床的速度是不可调的,您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的速度是不可调的,您不知道吗?

通过调节速比控不能调整速度吗

网友C:
圆弧可以调大的话,冲压容易些啊。不过你厂里有这点设备,应有懂拉伸的工程师和工人吧,毕竟要有经验最好。大多冲床可以降速,但冲压力大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弧可以调大的话,冲压容易些啊。不过你厂里有这点设备,应有懂拉伸的工程师和工人吧,毕竟要有经验最好。 ...

谢谢,目前公司做五金冲压,做过料薄,拉伸不高的小件,没做过这么大的厚料件,没什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