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中的一些问题 求助

楼主(2019-06-13):
做了一款设备,悬臂结构 在工作过程中立柱总是晃动 前期验证过程中没出现这种问题 ,样机加工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求各位大佬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

网友A:
立柱4有多高?横截面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4有多高?横截面多大?

立柱4高429mm  横截面为140mm*50mm壁厚为6mm的U型铝型材

楼主:
哪里加重呢?是立柱4  还是下面的平台2呢?

网友(点评):
您就别猜了,花点钱买个应力测试仪。多贴些应变片,看看到底哪里变形大,大的地方加筋板。慢慢修正,总比浪费时间猜强,难道时间不是钱?

网友B:
对面再加一个立柱。。双支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面再加一个立柱。。双支撑结构

现在不太想变动现有的这个结构,最好能在这种结构上做修改 ,望大佬指导还有啥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C:
能给个俯视图吗?

从现有图上看,6mm厚U型材强度绝对不够。至少需要加厚到12mm。

建议立柱结构变更为一下形式

另外,结构3挑出的两块支板建议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俯视图吗?

从现有图上看,6mm厚U型材强度绝对不够。至少需要加厚到12mm。

俯视图和侧视图如图所示,主要是前期结构验证的时候没问题 就采用这个结构了 这次全面验证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大佬指导的意思明白了  在结构上还要继续优化

网友D:
是光固化3D打印机么?

网友(点评):
看着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光固化3D打印机么?

是的  自己玩的

网友:
安装底面强度不够?位置靠边,底盘不够厚重?

网友E:
立柱4顶端前倾2MM左右,以立柱4的安装点为圆点,大概倾邪0.27度,只考虑立柱4的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在立柱4背后加加强筋,可以连接到顶部,只有就直接解决了立柱4的晃动(比较浪费空间)第二个就是加强立柱4的安装部分,加强平抬起部分立柱4,平台抬起时主要的受力部分也就那点距离
不过看你加强筋结构怎么都放在受力面啊,你放背面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F:
你可以试试改造立柱4,使立柱4形成框架结构,保证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柱4高429mm  横截面为140mm*50mm壁厚为6mm的U型铝型材

结构刚性不足。

网友:
缩短丝杆轴线到平台1之间的距离,不知道还有没有空间?

网友:
是平台1与平台2之间粘着力造成的,平台1与2分开时产生力矩,立柱倾斜。建议立柱背面增加加强筋,不用很高,与结构三齐平就可以。

网友G:
就是铝型材刚度不够,立柱加厚加粗。

网友:
如果是晃动不是变形的话,背面加筋吧,改良下立柱4的固定方式

网友:
这个是光固化3D打印机结构

网友H:
你这个结构的问题,明显是刚度不够引起的

可能的改善方法

1. 增加立柱4的两个肋板的厚度
2. 加大立柱4两个肋板的长度(与台面2的接触长度增大)
3. 在背部增加两个竖直拉紧板。这个板一头与立柱4的顶端固定,一头与平台2的下表面固定。

网友I:
能想办法减小与下面平台的粘接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想办法减小与下面平台的粘接力么

这个不太好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结构的问题,明显是刚度不够引起的

可能的改善方法

谢谢您宝贵的建议  我从这几个方面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柱4顶端前倾2MM左右,以立柱4的安装点为圆点,大概倾邪0.27度,只考虑立柱4的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在立柱4背 ...

谢谢你宝贵的建议  我改进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试改造立柱4,使立柱4形成框架结构,保证刚度。

谢谢  从新修改下立柱4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铝型材刚度不够,立柱加厚加粗。

谢谢  选个其他加厚加大的型材试试

网友:
这个U型就够不稳定,U型板反过来装,然后在U型板里面加加强筋就好了

网友:
型材背面加两条加强肋

网友J:
底板太薄了。
这种结构,底板与立柱的截面应该具有相近的截面惯性矩,这样才能承受倾覆力矩。

网友:
铝型材 ? 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底板太薄了。
这种结构,底板与立柱的截面应该具有相近的截面惯性矩,这样才能承受倾覆力矩。

好的 谢谢  我改良一下 看看

网友K:
开孔加装一个板条允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孔加装一个板条允许吗

U型槽的后边加装加强筋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跟立柱4的平台2(平板)强度不够!往这方面改进就行立柱4强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底板太薄了。
这种结构,底板与立柱的截面应该具有相近的截面惯性矩,这样才能承受倾覆力矩。

兄弟说到点子上了,大多数同仁认为立柱不够强,虽然方向错了!

网友:
一上来就说不要改变现有结构
不改变怎么变强?不改变现有结构神仙也没有办法。
大胆的改。走出思想桎梏。不要怕花钱,反正也不花我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