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如何稳定保证R0.8粗糙度?

楼主(2019-06-13):
工件材料45钢,调质硬度18-24HRC,外圆直径Φ30,长度26mm,要求表面粗糙度Ra0.8(粗糙度仪检测),工件结构特殊无法磨削,目前在车床上采用车+滚光实现
单纯靠车刀达到Ra0.8我们没搞成功,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高招?
我用的是北一大偎370车床,设备精度足够,问题的解决我感觉还是在刀具上面想办法

补充内容 (2019-6-14 15:27):
很可惜,使用带修光刃刀片还是不行,做到第5件就不行了
不过虽然不能取消滚光,但可以节约一半滚光时间,也算是有所收获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个人认为很难,几乎不可能

网友B:
材料硬度低了,不好保证,换换加工工艺,刀具也换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个人认为很难,几乎不可能

按照过去经验,确实干不了
但为了降本,不得不向这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开刀
这个产品的加工,有一小半时间花费在滚光上了,如果能以车代滚,效率能得到很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豪克能?

豪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硬度低了,不好保证,换换加工工艺,刀具也换好点的

工艺吧,我认为目前在用的算是比较合适的方案了:粗精车+滚光,车削还是效率很高
我让山特维克的人帮我在刀具上想想办法

网友:
有了方向就去解决,提高表面质量无非就是加快速度,用更锋利的刀,减少最后光刀的切削量。。。

网友D:
由于零件比较特殊,磨家具会比较复杂,我们一个零件的轴承安装位我也采用的粗精车+滚光,采用专用滚光刀效率不低的,安装到数控车床刀座上,相当于车加工的一个工步

网友(点评):
因为我这个工序用了五把到同时完成了外圆、端面和内孔加工,总机动时间2分半左右,但滚光占了近1分钟,如果能取消滚光,效率提升明显

网友E:
这种粗糙度我公司就能达到要求,不过要分工艺的。先切削加工Ra在3.2左右,在超精加工(抛光)车床能实现的。
我公司这种是批量生产的模式。还有一种方法,直接用金刚刀切削寿命短。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在一台机床分两工步搞定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带修光刃的刀片?转速拉高,很轻松的好吗?我这遇到HB150-180的工件,不用修光刃,只用金属陶瓷的都能达到这个粗糙度。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就是金属陶瓷的,转速不高1600rpm,进给0.05mm/r,吃刀量0.2mm,今天正准备试用山特维克的WF刀片

网友(点评):
山特WF的刀片,C型的把?一片七八十。你的产品利润高,节奏要求快的话还行。要不然的话,建议用日系的把,日系也有带修光刃的刀片的

网友(点评):
先解决可行性再说,我用的T型的,刀具的成本可用效率提升来弥补,但是机床效率提升能大大缓解产能问题 如果山特维克试用效果都不好,其他家的也不用试了

网友(点评):
山特提供的方案,线速度要求一般都很高的。之前我客户那边,山特要求线速度250m/min。你看下你的床子能不能抗的住把。我客户那边现在是用的金属陶瓷,线速度200m/min。情况还算稳定。

网友F:
建议选用带倒棱的车削刀具精车,精车余量在单边0.5mm,另外,楼主所说的稳定,是要加工多少件保持0.8粗糙度的呢

网友(点评):
80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零件比较特殊,磨家具会比较复杂,我们一个零件的轴承安装位我也采用的粗精车+滚光,采用专用滚光刀效 ...

因为我这个工序用了五把到同时完成了外圆、端面和内孔加工,总机动时间2分半左右,但滚光占了近1分钟,如果能取消滚光,效率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选用带倒棱的车削刀具精车,精车余量在单边0.5mm,另外,楼主所说的稳定,是要加工多少件保持0.8粗糙度 ...

80件左右,产品外径公差0.017

网友(点评):
我们用进口刀具,做个几十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点评):
你具体说说吗?用的什么刀具,加工精度多少,材料和硬度如何?我昨天试用了山特维克WF刀片失败了

网友(2019-07-26):
引用 网友E:
这种粗糙度我公司就能达到要求,不过要分工艺的。先切削加工Ra在3.2左右,在超精加工(抛光)车床能实现的 ...

车床上面安装了抛光单元,实现不了切屑。属于车床改造成超精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