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及各位高手

楼主(2019-06-13):
我在进行扫描时出现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实例是本论坛:http://www.cmiw.cn/article-326143-1.html

网友:
试试把轮廓里的大圆,从实线改成中心线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走到这一步,草图5十边形改成虚线则不能选样条曲线,如果删掉虚线,只剩外侧花形,则扫描出来第二个图片,不像链接里出来的那种

网友:
路径选择底部的圆,草图还是轮廓线试试

楼主:
我按2楼的回答,将十边形该成构造线,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2楼的回答,将十边形该成构造线,问题解决了。谢谢

你的扫出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我的一边偏

网友:
草图约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