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铁芯档车小怎么办?公差怎么调

楼主(2019-06-13):
电机轴铁芯档位处车小2-3丝,公司是在车小处滚花,请问滚直纹好还是网格纹的好?一般滚花后的尺寸需要大多少合适?请教高手

网友A:
建议直纹,大多少看直径和压入工艺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转子冲片安装处吧?这个要直纹滚花,滚花的目的是在贴心上产生压痕,传递扭矩,风扇档也一样。滚前直径小个两丝一般影响不大。滚后尺寸与滚前直径及滚花规格(m0.3\m0.5等等)、传递扭矩需求都相关,GB 6403.3上有相应算法,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纹,大多少看直径和压入工艺

轴是热套的,电机是从H63-355的中心高电机,铁芯档尺寸分别为H63:Φ14,H71:Φ17,H80:Φ26,H90:Φ30,H100-H112:Φ38,H132:Φ48,H160:Φ58,H180:Φ67,H200:Φ72,H225:Φ80都是标准轴尺寸

网友A:
估计是用铝锤敲进去的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用铝锤敲进去的工艺吧

热套

补充内容 (2019-6-16 11:21):
对的,是用铝块敲击的

网友(点评):
我知道是热套,热套时用铝锤还是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转子冲片安装处吧?这个要直纹滚花,滚花的目的是在贴心上产生压痕,传递扭矩,风扇档也一样。滚 ...

谢谢啦!!!尺寸和模数有,传递扭矩怎么计算呀?可以请教下吗

楼主:
对的,是用铝块敲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