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焊接飞溅的措施

楼主(2019-06-13):
焊接飞溅是CO2气体保护焊最主要的缺点,目前为减少CO2气体保护焊的飞溅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 正确选择焊接参数

(1) 焊接电流和电弧电压在CO2气体保护焊中,对于每种直径的焊丝,其飞溅率与焊接电流之间都存在一定规律。在小电流的短路过渡区  ,焊接飞溅率较小,进入大电流的细颗粒过渡区后,焊接飞溅率也较小,而在中间区焊接飞溅率最大。以直径1. 2mm 的焊丝为例,当焊接电流小于150A 或大于300A 时,焊接飞溅都较小,介于两者之间,则焊接飞溅较大。在选择焊接电流时,应尽可能避开焊接飞溅率高的焊接电流区域,焊接电流确定后再匹配适当的电弧电压;

(2) 焊丝伸出长度: 焊丝伸出长度(即干伸长) 对焊接飞溅也有影响,焊丝伸出长度越长,焊接飞溅越大。例如,直径为1. 2mm的焊丝,焊接电流280A时,当焊丝伸出长度从20mm 增加至30mm 时,焊接飞溅量增加约5% 。因而因而要求焊丝伸出长度应尽可能地缩短。

2 改进焊接电源

引起CO2气体保护焊产生飞溅的原因,主要是在短路过渡的最后阶段,由于短路电流急剧增大,使得液桥金属迅速加热,造成热量聚集,最后使液桥爆裂而产生飞溅。从改进焊接电源方面考虑,主要采用了在焊接回路中串接电抗器和电阻、电流切换,电流波形控制等方法,以减小液桥爆裂电流,从而减小焊接飞溅。目前,晶闸管式波控CO2 气体保护焊机及逆变式晶体管式波控CO2气体保护焊机已经得到使用,在减小CO2气体保护焊的飞溅已取得了成功。

3在CO2气体中加入氩气(Ar)

在CO2气体中加入一定量的氩气后,改变了CO2气体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随着氩气比例的增加,焊接飞溅逐渐减小,对飞溅损失变化最显著的是颗粒直径大于0. 8mm 的飞溅,但对于颗粒直径小于0. 8mm 的飞溅影响不大。

另外采用了在CO2气体中加入氩气的混合气体保护焊,也可改善焊缝成形,氩气加入到CO2气体中对焊缝熔深、熔宽、余高的影响,随着CO2气体中氩气含量的增加,而使熔深减小,熔宽增大,焊缝余高减小。

4采用低飞溅焊丝

对于实芯焊丝,在保证接头力学性能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其含碳量,并适当增加钛、铝等合金元素,都可有效地降低焊接飞溅。

另外,采用药芯悍丝CO2气体保护焊可以大大降低焊接飞溅,药芯焊丝产生的焊接飞溅约为实芯焊丝的1/3。

5焊抢角度的控制

当焊枪垂直于焊件焊接时,所产生的焊接飞溅量最少,倾斜角度越大,飞溅越多。焊接时,焊枪的倾斜角度最好不要超过20o

网友A:
以上都为理论知识。

个人感觉,细焊丝,飞溅小,焊接时吱吱叫,不是噼里啪啦。

网友:
现在采用的都是楼主所说办法,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不过自动化氩弧焊,也挺好,没有飞溅

网友(2022-07-09):
引用 网友A:
以上都为理论知识。

个人感觉,细焊丝,飞溅小,焊接时吱吱叫,不是噼里啪啦。

确实这样,但是飞溅还是有,可以选择好一点的防飞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