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方向问题

楼主(2019-06-13):
各位社友,大家好!
看到两种Z轴拖动系统轴承的布置结构,都是采用三个角接触轴承。第一种是轴承面对面安装;第二种是轴承背靠背安装。具体见图。想请教一下,当丝杠受拉伸力时,是不是都是同向布置的两个轴承受向下的力,另外单个轴承不受力?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三个轴承都承受轴向力的。

网友:
装3块轴承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我赞成楼主的分析。

网友:
装三个轴承好比抬水桶,人多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