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转180的机构

楼主(2019-06-13):
有个长方体蓄电池在传送带上,我现在想让他翻转180°,上朝下,下朝上,翻完了还是弄到传送带上,电池最大尺寸500多,最大重量330kg,也有小的长度180mm,15kg,请问下用什么机构比较好,然后夹具有什么好点子,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没图怎么说

网友A:
电池的形状呢?着力点有没有要求,在传送带上的速度是多少?要求翻转动作的频率是多高?电池是单规格批量纯料,还是多规格混料?……

网友(点评):
slash,又学习了一个新词~~

网友:
突发奇想,那种水车形式的可以不可以?

网友:
可以做一个夹紧翻转变位机构,冲压自动化中常有这样的模面调整方式。

网友:
我正在设计一个翻转机构,肯定适合你。不过我这个是翻纸箱,只有15公斤
机构是输送线两侧各一个支架,串一根轴。有个夹子,纸箱过来夹起。,旋转,再放下。夹子是两对气缸加导向轴上下运动,旋转是旋转气缸

网友B:
这个我们做过类似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形状呢?着力点有没有要求,在传送带上的速度是多少?要求翻转动作的频率是多高?电池是单规格批量纯 ...

长方形的,混合规格,速度频率6s多,正常都够翻一次了,速度比较慢最多0.3m/s

网友:
大致就是这样的,传输的时候电池周围夹紧,下面用挂钩勾住,翻转后 挂钩松开,落到下面的传输带上并夹紧  就实现了自动翻转。

网友:
大致就是这样的

网友:
FANNY 的方式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做过类似的,供参考!

感谢,这个蛮好的

楼主:
思路挺好的,难点是挂钩和夹具

网友:
9楼的兄弟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
多学习大神的思路,以后对自己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做过类似的,供参考!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