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管和钢管的尺寸如何表示?

楼主(2019-06-13):
新人一个,刚入行做学徒。求大神解答PE管和钢管的尺寸是如何表示?是如何换算,这几天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表达清楚,如果不清楚的烦请大神耐心,感谢感谢

网友A:
标准的管子直接按标准,公称表示就ok。特殊的管子内径+外径+管长或者外径+壁厚+管长之类的,异型管直接上断面图。变径管直接上三维标尺或者多断面图……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PE管一般表示塑料管的直径,比如用作给水管,用De标识外径;
DN一般表示钢管的名义直径,不是钢管的实际外径,也不是实际内径。比如,DN100 的A类钢管外径是114.3mm,B类钢管外径是1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管子直接按标准,公称表示就ok。特殊的管子内径+外径+管长或者外径+壁厚+管长之类的,异型管直接上断 ...

如果是叫法是如何区分的?两个都是DN。然后我怎么知道他叫的是PE管还是钢管呢

网友:
一般PE的是D,钢管和PVC之类的才是DN吧。甭管是谁说的,直接问不就完了?

网友B:
没那么复杂,直接在技术要求里说明是什么类型的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直接在技术要求里说明是什么类型的管即可

那我设计的时候应该怎么说明用多大的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设计的时候应该怎么说明用多大的管呢

可以在图纸上面画条引线,然后注明是几分管就可以了,长度还是按照CAD的标准来,直径就不用注明了,管材一般都是标准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