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宽1.55的窄槽怎么加工?用CBN砂轮磨好还是锯片铣刀铣好?

楼主(2019-06-13):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宽1.55的窄槽怎么加工?硬度为40HRC,批量活

楼主:
用CBN砂轮磨好还是锯片铣刀铣好?

网友A:
雕刻机可以加工的。

网友:
线切割。摞一起割

网友:
锯片铣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100#沙轮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材质哦,铣刀铣的话估计容易断哦

网友B:
通的话,线切割
不通的话,电脉冲
楼主说的两种方法都无法达到图纸要求的精度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A基准的0.1对称度要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A基准的0.1对称度要怎么理解?

对称度即对于基准的位置度,这个可以用工装来保证,这个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的话,线切割
不通的话,电脉冲
楼主说的两种方法都无法达到图纸要求的精度

现在用平磨可以保证精度,还要考虑效率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可以加工的。

雕刻机成本太高,只想用普通的方法

网友D:
这是个什么零件?好像端盖?

就算槽是通的,摞在一起,需要工装来线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什么零件?好像端盖?

就算槽是通的,摞在一起,需要工装来线割吧?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准备上线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