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碰到的3D建模问题吐槽

楼主(2019-06-13):
到新公司,岗位是非标设备;组内正赶一个项目,进度是3D刚建模完,出工程图阶段!就安排我帮一个组员出工程图。项目主管先发我一个结构部件叫我出。出图过程发现特征草图都是蓝线;一块板件我5个特征就出完了,上面确特征19个,一看是在原有一块板零件的基础上搭积木这边拉伸那边切除。装配体也没有围绕3基面装配,就是第一块拉进来哪个位置就哪个位置。结构有的没考虑人家锁螺丝扳手位。本来只要直接出工程图的,变得要每个零件草图定位;建模乱七八糟的,重要新建模;每个装配体都重新装配!效率好低!今天主管问我应该完成了吧,搞得我很尴尬,因为这位组员在旁边,刚来不好意思得罪人,所以只说还不太熟!

网友:
先加加班把事情做完吧,各个人的建模风格不一样,也没有统一培训,都是自己积累的;后面领导会看到你的努力的,有机会提一下建议。

网友:
出工程图就出工程图。先把工程图出完。出完后可以向领导反映问题。既能看出你的作图能力。又能看出你的审图能力。

网友A:
没有特别的学习确实对这些不太规范,说明公司的图纸管理存在规范化等一些问题,不影响出图的情况下先这样吧,有机会再反映,不要针对某个人,可以先试探一下主管领导的情况。

楼主:
|机械学社发表于 06-13 21:11出工程图就出工程图。先把工程图出完。出完后可以向领导反映问题。既能看出你的作图能力。又能看出你的审图能力。
之前他有个部件也有这样子问题,主管开会说了,有这样问题要改!不然整机不好装配

网友(点评):
和风格有关。我建模,大多先在装配体布局一张草图,然后零件都参照这草图生成,所以,99%的零件,不会和三基面重合,偏的位置很任性。。。。。。但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只要能达成目的即可。

网友B:
建实体模型的零件草图不完全定位,装配体装配拉进来就给配合,不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这是最糟糕的建模习惯。

装配体比较简单,出了问题,修改还不太耗时间。如果装配体比较大,比较复杂,如果中间装配过程要修改,就累死人了。

从一开始学习建模要建立比较好的习惯,比如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

网友(点评):
我喜欢用完全定义草图。不过装配用基准面配合倒是没想到过,不过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13 21:33建实体模型的零件草图不完全定位,装配体装配拉进来就给配合,不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这是最糟糕的建模习惯。

装配体比较简单,出了问题,修改还不太耗时间。如果装配体比较大,比较复杂,如果中间装配过程要修改,就累死人了。

从一开始学习建模要建立比较好的习惯,比如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
这个项目设备不小!我只搞一个部件我就改得烦躁!

楼主:
来这2星期最大收获就是建模,之前从事简单工装,知道要这样,比较不注重!来这之后,先改别人的,有的尺寸需要变更,再改自己的基准定好的,两个效率!跟别人比较,比自己差的提醒自己,比自己好的可以从中学习!

网友:
个人觉得l零件图建模还是要依照基准平面,后期装配方便。

网友:
确实是设计时什么画图习惯都有,可以看出就3D绘图这块没有正规培训;
一个项目组里边大家的绘图思路习惯绘图模板要基本统一,这样效率才高。

网友:
楼主做法是对的,刚来不要提一些建议,你遇到问题,别人同样会遇到,做为新来的,一是要尽快熟悉产品,其次,了解领导和团队工作风格,个人性格, 给自己定位;

做一些脏活累活,其实,领导和团队都知道的,必定都是搞技术的,都是从这一步过来的;大家看的就是你的态度。

网友:
如果只是出图那直接转工程图就可以了啊,也没有必要去纠结于人家的模型是怎么出来的,如果需要剖视或者其他辅助的,可以自己加辅助面啊。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明白领导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辅助出图还是审查设计,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有问题了可以在图纸完成之后再和领导私下里沟通,以完成交代的任务为第一目标。

网友:
在做设计得时候,草图尽量做到全约束,以设计基准做设计,按照零件加工得顺序做特征,这样在改动得时候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网友:
既然目的是出图,你看不惯别人的建模,那你就删除所有特征参数或者导stp格式再导工程图,自己建模的时候别这样就行,先得完成任务,必进是新去公司的

楼主:
|nychd发表于 06-14 10:04如果只是出图那直接转工程图就可以了啊,也没有必要去纠结于人家的模型是怎么出来的,如果需要剖视或者其他辅助的,可以自己加辅助面啊。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明白领导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辅助出图还是审查设计,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有问题了可以在图纸完成之后再和领导私下里沟通,以完成交代的任务为第一目标。
领导开会讲过,有这种没定位清楚的,要改过来!我也想省事呀,可是没办法,不然后面要返工啊

楼主:
这家公司没用到CAD,直接solidworks工程图出图打印!零件跟工程图链接,为了后面好修改!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3个相似零件(尺寸多)就2个尺寸不一样,有没简便省事的出工程图方法?按常规一一出感觉不是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公司没用到CAD,直接solidworks工程图出图打印!零件跟工程图链接,为了后面好修改!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 ...

有的,其中一个零件图纸出好后,复制一份,复制件改好名,复制的工程图再重新关联复制的零件,这样除了修改部分,其他标注都不用重新标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实体模型的零件草图不完全定位,装配体装配拉进来就给配合,不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这是最糟糕 ...

请问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和设计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网友(点评):
我已经好几年都是用多实体零件来设计一个组件、一个单元甚至整台设备的每个非标零件。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除了外购的标准件,都是统一的基准点和基准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和设计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所有配合尽量与软件中的前视基准面,上视基准面和后视基准面发生关系,不要随便选用挨着的两个面做配合。那样一出问题,修改时就全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公司没用到CAD,直接solidworks工程图出图打印!零件跟工程图链接,为了后面好修改!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 ...

如果建模的人也是只是把前一个零件修改这两个尺寸然后再另存为新零件,你也可以把前一个零件图纸另存为这个零件的名称,然后再修改工程图零件链接就好了。

楼主:
|andthjd发表于 06-14 13:36
有的,其中一个零件图纸出好后,复制一份,复制件改好名,复制的工程图再重新关联复制的零件,这样除了修改部分,其他标注都不用重新标注了
有试过,标题栏的名称代号换不过来,还是上一张图的

网友:
我零件图规范点,装配图也是第一个零件拉进来直接固定。。。。

网友(点评):
装配图拉进来不单击,直接按左边的打勾,自然就和基准面对齐了

网友:
最好不要做只拉犁不看路的老实人,因为牵扯到加工、采购、装配等等,一旦有问题产生纠纷,你有9个嘴也说不清。建议你加强与同事、领导等相关人员的沟通,明确责任与义务的界限,避免自己无辜当别人的炮灰。

楼主: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06-15 11:25最好不要做只拉犁不看路的老实人,因为牵扯到加工、采购、装配等等,一旦有问题产生纠纷,你有9个嘴也说不清。建议你加强与同事、领导等相关人员的沟通,明确责任与义务的界限,避免自己无辜当别人的炮灰。
昨天领导问进展,因为项目时间可能会超,言语之意有点慢了!没办法,只能说一下这位的作图问题!回来看到这位组员有负罪感!????

楼主:
|811359242发表于 06-14 13:55
请问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和设计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所有都用统一的基准面,装配计算好多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13 21:33建实体模型的零件草图不完全定位,装配体装配拉进来就给配合,不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这是最糟糕的建模习惯。

装配体比较简单,出了问题,修改还不太耗时间。如果装配体比较大,比较复杂,如果中间装配过程要修改,就累死人了。

从一开始学习建模要建立比较好的习惯,比如使用统一的设计基准面进行配合。
用统一的基准面,装配计算量会很大!可以说下你的方法吗

网友:
一个复杂的装配体装配过程中,不可能是把所有零件都是一个一个都装进总装配体里,而是在总装配体里把几个分部件装配起来,在分部件里还有他的子分部件,这样计算量就小很多了。即使出现问题,修改的工作量也不大。

网友:
以前在Creo element direct/drafting软件里用二维图硬刚三维设备,习惯了也还好。。。

网友:
先出图吧,如果发现设计错误还是需要早点提出。有疑问的及时问。其他的后面再提咯。

网友:
3D建模刚开始就要求严格按照规范基准来操作,这样后面装配及修改的时候才能高效率的完成,良好的习惯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有时调用别人的零件模型时,发现基准没有完全定义,明明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会被弄得很复杂,修改起来也很麻烦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15 15:33一个复杂的装配体装配过程中,不可能是把所有零件都是一个一个都装进总装配体里,而是在总装配体里把几个分部件装配起来,在分部件里还有他的子分部件,这样计算量就小很多了。即使出现问题,修改的工作量也不大。
设备都是部件装配,再设备装配!我现在没有每个零件都3基面装配,只有几个主要零件!有对称用镜像!

楼主:
|caicai2011发表于 06-17 16:423D建模刚开始就要求严格按照规范基准来操作,这样后面装配及修改的时候才能高效率的完成,良好的习惯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有时调用别人的零件模型时,发现基准没有完全定义,明明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会被弄得很复杂,修改起来也很麻烦
我现在就是这状态,项目时间紧,领导说出图慢!问题反应了,还是说慢!我觉得重新装配定位花了我快一半时间!加班赶,略委屈!以此为鉴!

网友:
如果一个产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画图编工艺指导装配   那每人人按自己思路来也无可厚非
如果一个产品是几个人参与的画图   那还是要按照标准来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公司没有可以建议搞个标准出来

楼主:
|偷吃的咕尼尼发表于 06-18 08:46如果一个产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画图编工艺指导装配   那每人人按自己思路来也无可厚非

如果一个产品是几个人参与的画图   那还是要按照标准来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公司没有可以建议搞个标准出来
目前是处于一人一模块这种!统一标准这种取决于领导,上周跟主管提了一下,这种建模最好组内宣导一下有个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标题栏的名称代号换不过来,还是上一张图的

把参考关系改一下,可以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别的学习确实对这些不太规范,说明公司的图纸管理存在规范化等一些问题,不影响出图的情况下先这样吧 ...

不好意思,总是不小心点到了。不是有意的。不知道怎么取消反对。

网友(点评):
没法取消。没事的

网友:
这个和出工程图一样,要知道你的设计基准在哪里,按基准来装配或者建模对后期出工程图帮助很大,很多人建模只是出个外形,完全没有基准的概念,真要用三维出工程图很麻烦。

网友:
好的出图习惯,确实是事半功倍。作图时就应该考虑好后期修改的便捷性。否则后期修改要疯狂。

网友:
好的习惯确实很重要

楼主:
设备不可能建模完就不再改的,我感觉每天都有再做小改动!基准没定好,工作量真的是→_→

网友:
先了解机床结构,功能,再出图。

楼主:
|柳建凯发表于 06-19 14:06先了解机床结构,功能,再出图。
这个是基础,不然基准都不知道怎么定

网友:
现有A零件图,A工程图,B零件图,A B零件类似(前提是B零件在A零件基础上演变来的,不然工程图识别不了),不想出B工程图。
把A工程图另存为B零件图的名字(注意选择: 另存为副本并继续),关掉A工程图,然后选择 文件→打开→单击刚才保存的B工程图→点击<参考>→在跳出的名称框里找到B零件图并确定→打开,稍微修改变动的尺寸就行了

楼主:
|aa895957432发表于 06-26 17:22现有A零件图,A工程图,B零件图,A B零件类似(前提是B零件在A零件基础上演变来的,不然工程图识别不了),不想出B工程图。

把A工程图另存为B零件图的名字(注意选择: 另存为副本并继续),关掉A工程图,然后选择 文件→打开→单击刚才保存的B工程图→点击<参考>→在跳出的名称框里找到B零件图并确定→打开,稍微修改变动的尺寸就行了
直接复制A工程图,然后把名称改为跟B一样,再打开,工程图视图替换成B!再到B模型改自定义属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