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钻刃口怎么加工

楼主(2019-06-13):
接了一个医疗定单。取眼角膜用的环钻,可是刃口不知道怎么加工。就跟刮胡刀片一样锋利。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刀口一样锋利?什么刀?手术刀?

网友:
除了磨削还有其他?

网友B:
https://www.sohu.com/a/152154447_610732,不知道这个视频对你有用不

网友:
不是太明白

网友:
完全看不出尺寸1和1.6的特征不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口一样锋利?什么刀?手术刀?

对的,就是环切手术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ohu.com/a/152154447_610732,不知道这个视频对你有用不

谢谢,刚看了,发现一台磨削抛光机,可我的产品是圆的。

网友:
磨削吧,暂时没想到其它的好办法

网友C:
试试零件旋转,手持油石磨出刃口。就像磨刀一样。

网友D:
只能用磨了。。。

我司集团控股公司瑞士迈高(www.meycotools.ch)用一流的自制设备生产出的金刚石刀具。
刃口在放大500倍显微镜下观察,唯有用钻石研磨成的刀刃仍然光滑平直、毫无缺痕的直线,而其它刀刃更象锯子。

因此手术时刀刃仅将单个细胞从中一分为二,而不伤及与其相邻的细胞和组织,不会导致多余出血,切口边缘光滑整齐,令伤口在细胞水平愈合,愈合无疤痕,不会产生散光。同时,钻石刀手感轻松,对眼组织的挤压、撕拉损伤小,伤口边缘整齐,愈合容易、迅速,术后散光小。钻石刀可行小切口白内障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玻璃体切除术、角膜移植术、青光眼手术、放射状角膜切开术等,手术效果良好,对医生和患者均有利。刀具寿命长。只要合理使用和保养,一把钻石刀可用多年,做几千例手术,较一次性钢刀更具经济效益。

您这个环切刀,需要在普通直刃磨床上加个转动动作,需要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削

磨削后翻毛刺,还是没刃口,不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磨了。。。

我司集团控股公司瑞士迈高(www.meycotools.ch)用一流的自制设备生产出的金刚石刀具 ...

你能知道那里有这样的没备吗?求介绍?

网友(点评):
我们可以做,一个字,贵

网友(点评):
一三八 一三三 漆陵陆铃捌 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零件旋转,手持油石磨出刃口。就像磨刀一样。

目前就是用的这土办法,就是有点慢。磨出的效果也不是很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