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使用小砂轮没问题,大砂轮尺寸不稳定

楼主(2019-06-14):
也是之前问的问题,但现在更精确些。
很明显的就是使用已经用过的砂轮,直径小了,装上去几只都没问题

但是换上新砂轮 就会出现尺寸变小的情况,而且控制不住,
已经排除是砂轮本身质量问题,因为又换了一家砂轮也是这样的情况, 同样的砂轮放另一台磨床就没任何问题

紧急,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正在打主轴跳动情况。。。

补充内容 (2019-6-20 13:47):
感谢各位大神的热心帮助,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修掉砂轮5mm  尺寸就得到控制,现在能正常加工了。
接下来需要判断是主轴某一个地方有卡点,还是砂轮最外面或侧面不平整了。

网友A:
这是一台自动磨床?没有使用外径在线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台自动磨床?没有使用外径在线测量仪?

是数控磨床,有两台机器,出问题的这台机器没有使用外圆量仪,之前用过 后来就去掉了  有一年比较稳定了,现在这不出问题了,还找不到原因,刚性都调了  还是没有用

网友:
主轴是什么形式?液静压?轴承?
从你的叙述看,似乎和砂轮有关,新砂轮大的时候,超差,而且是随机出问题。砂轮小了,正常。
分析,砂轮大小,实质是影响主轴的震动量,震动大,或许还会影响到x轴进给,尽管可能性很小。但你的偏差已经很大,如果不是进给偏差引起,其他部件要出这么的偏差是相当不容易的。象头架松动,尾座没固定好这类低级错误,不应该替您这样的老手的考虑的。
以上我瞎琢磨的。
放几张照片上来吧?增加一些临场感。

网友(2019-08-30):
砂轮要打平衡